楼主(2021-07-07):
今天看到一个设备,设备工作位与电控板之间的伺服线缆,IO线缆是通过一个比较大的PCB版子上下连接的,请问哪里有制作这个的?需要用什么软件画这个PCB板子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马云家,专门做板子,按大小,数量,面数.你可以自己画,也可以让他们画.自己画的话,用protel,或者它后来的ad软件就行.

网友C:
理论上不偏门的硬件,淘宝直接可以购买成品。

自己DIY的还是差点意思&成本高。

网友D:
TB上挺多,而且质量算可以的!

网友E:
淘宝可以直接搜库邦,然后就是胜蓝、齐泰等一堆帮你想好了做的现成产品。

网友F:
都有成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