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三菱PLC fx3u 发送定量脉冲,发送完一串后再次启动指令发送下一串需要经过最少一个扫描周期后才能启动,请教大神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不受扫描周期限制,发送完一串随时可以发下串的方法?万分感谢指点

网友A:
三菱设计就是这样的,估计没得办法。再说你有这么赶时间吗,一个扫描周期就几十毫秒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赶时间的,一个扫描周期要启停指令发好多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赶时间的,一个扫描周期要启停指令发好多次

还要好多次,这是应用在什么设备上,要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赶时间的,一个扫描周期要启停指令发好多次
呵呵;看来对PLC的工作扫描周期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赶时间的,一个扫描周期要启停指令发好多次
呵呵;看来对PLC的工作扫描周期不了解;
怎么说?还请指教

网友C:
间隔一个扫描就行。利用位条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赶时间的,一个扫描周期要启停指令发好多次

你在做光刻机吗?

网友E:
都是ms级扫描周期的,不影响二次发脉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设想的是启动信号来自外部计数脉冲,高速时有约700Hz,所以是要每1ms就启动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我设想的方向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设想的是启动信号来自外部计数脉冲,高速时有约700Hz,所以是要每1ms就启动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我设想的方向不对

网友F:
你需要换定位模块,使用连续定位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想的是启动信号来自外部计数脉冲,高速时有约700Hz,所以是要每1ms就启动一次。不知道是不是我设想的方向不对

700HZ,就算1.3毫秒可以发送一次,那么请问这1.3毫米能发送几个脉冲出去。

另外700HZ,一分钟就是700*60=42000,我看现在还没有哪个伺服能做到一分钟启停42000次的。

网友G:
上安川M3总线吧,高速扫描周期1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停次数太多确实是个问题,要用别的控制方式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