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怎么改ip

楼主(2021-07-07):
施耐德m340的plc,怎么在不知道它ip的情况下,去修改它的IP呢。 求各位plc大佬指点

网友A:
重新写程序!

网友B:
不知道IP的情况下..M340可以用miniusb通讯的吧...如果是现有程序.就上载上来看看IP 然后在程序左侧配置中修改密码
如果是新的空的plc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施耐德PLC默认IP
通过mac码去计算IP
通讯上之后...下载一个你改过IP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C:
我对未知IP一般是这么操作的,基本都成。
1.首先是物理连接网线,计算机设置自动IP,等待网络连接上
2.连接上之后,再进CMD用IPCONFIG确定计算机当前IP网段
3.用IPscan软件扫描当前网段内所有地址
4.如果一对一连接,扫描出的IP就为对方IP地址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