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请问大佬CP1W-CIF41怎么设置两个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CP1W-CIF41怎么设置两个端口?
你要实现什么?看你最近发了好多有关CP1W-CIF41的帖子了!FINS TCP的协议是公开的,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B:
是用在CP1H/L上?

1、硬件设置及接线
槽位对应DIP开关拨打ON,表示Toolbus,使用网线连接PC与CIF41
2、以太网选件板IP地址设置
PC打开浏览器,访问设定网页:http://192.168.250.1/C00.htm;输入密码:ETHERNET(大写),点击【登陆】按钮进入设置界面。然后点击【设置】中【系统设置】选项进入系统设置界面,设置IP地址、子网掩码、FINS节点地址,点击【传送】,然后点击【重启】按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