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三菱这个芯片CA2066H01能直接更换吗?

楼主(2021-07-07):
有谁知道三菱这个芯片CA2066H01能直接更换吗?如果不能直接更换,需要什么步骤,有知道的吗?我之前看见论坛上有说需要刷程序的,是真的吗?

网友A:
百度吧。查手册。

网友B:
http://bbs.cu.gkong.com/archive.aspx?id=398243

网友C(2021-10-12):
请问一下楼主,你这个IC查到了吗,需不需要往里面烧程序??

网友D:
E740 驱动DSP,这个芯片很好找呀,到处都是的,每台E740都有,那么多0.75 1.5的报废机

网友E:
应该都是刷好得程序,只需要24C01对个别功率参数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