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如题  。三相四线   (三火零接的漏保)还有地线,今天下雨了  ,跳闸了  ,送不上去 ,一送就跳闸,负载事四个空开,其中确定有一个空开有问题,送上就跳闸,请问怎么查找原因?谢谢各位大佬!!!!小白敬上!!!!

网友A:
前级本身就接在一起的,空开后面的话,你拆线后零线和接地线测下电阻不就知道了?所有用电器拔掉。

网友B:
开关断开时万用表量一下零线与地线之间通不通, 抖音上有个  城阳电工电路 ,讲解漏电很详细,可以去搜索看一看

网友C:
没看动啥意思,在变压器端,零线和地线不就是一起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关断开时万用表量一下零线与地线之间通不通, 抖音上有个  城阳电工电路 ,讲解漏电很详细,可以去搜索看一看
测漏电,这个人确实有一手,经验丰富。

网友A:
城阳电工还真经常刷到的。

网友E:
就是检查那一路的负载,逐个负载断开,全部负载都断开还漏电的话就是线路有损伤,埋暗线或线进水都会漏电

楼主(2021-10-02):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F:
指针式万用表10k档位,每一相对地量

网友G:
零线就应该接地的,存在一定电阻是距离产生的,如总闸是漏电开关分闸有漏电现象都会动作,毫无疑问,漏电开关最好都用四级,负载零线分清,对号入座,不可混接,火线对地可能性不大,末端负载中零线是参与电流的,与地线间会有一定电压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