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我有一个S5的西门子PLC与西门子变频器通讯。

网友A:
S5?太古老了.建议采用中间转换器.

网友B:
S5这古董就不要搞了,直接升级改造吧,费用差不多,不要以为搞S5便宜哦

楼主:
(profibus总线通讯)变频器型号是6SE3112-8BA40.现在变频器换成MM440,就通讯不上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6SE3112-8BA4变频器是能通讯上的。变频器换成MM440,就通讯不上了。

楼主:
都是profibus总线通讯,,变频器6SE3112-8BA40与变频器MM440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C:
通讯参数要设置对,波特率,数据格式,校验,地址。还有不同系列的变频器相同的参数可能对应的地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