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各位大佬帮忙解解惑,不是非标机械

网友A:
在拖链里面电线气管一起是很常见的事

线槽里面没见过,个人觉得最好还是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OK 谢谢大佬

网友B:
一般来说不能,但是实际中还是蛮多的。

网友C:
电线和气管能分开尽量分开的,
这样起码维护或者检修的时候方便。

网友D:
压空可以,但要放在最上面。按理说这是不符规定的。

网友E:
很多时候都是这么干的,甚至把驱动气缸的电磁阀与plc放在一个安装底板上。只要压缩空气处理好不含水就没事。当然最好是分开

网友F:
拖链经常会气管和低压电缆在一起,一般固定的我是不建议你这么做,有一次去处理一台干扰的机子,最后查到电柜里面的气管的接头漏气,刚好吹到数据采集板上,造成上位机时不时的失灵,把漏气的地方直接换一条新气管,啥事都没有了,惊喜不?意外不?

网友G:
1.气管漏气的话 ,吹到什么地方不好说;
2.气管冷凝水有的话,到时候也是个麻烦!

网友H(2022-07-26):
拖链里面电线气管一起是很常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