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气好像比我们常接触的低压电气简单些

楼主(2021-07-08):
一辆工程抢险车坏在了路中央。接119告急电话驱车几十公里到现场 路中停放的并不是要维修的车辆 是已被推到路边的高空抢险升降车
询问一下大概情况没等说完就开始装 虽然已经超出我的职权范围 不过大同小异实测一下发现起动机电磁阀 启动器液压系统等好多就是两根线 一头全部连在一起 另一头没有拖泥带水该给谁给谁 没有弯路可走

网友A:
这不能代表汽车电气!你瞧瞧现在的电驱车是个什么状态!?

网友B:
那可不是汽车电器,一个汽车继电器是你平时用的好几倍--价格

网友C:
车载液压系统实际上和我们常见的液压系统是一样的,不过控制电压会有差别,工厂用的液压系统一般是AC220和DC24,工程车很多是直接机械阀(多路阀),所以检修的时候要转变思维,不然会觉得工程车很难,当然也有很多是用DC24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辆工程抢险车坏在了路中央。接119告急电话驱车几十公里到现场 路中停放的并不是要维修的车辆 是已被推到路边的高空抢险升降车
询问一下大概情况没等说完就开始装 虽然已经超出我的职权范围 不过大同小异实测一下发现起动机电磁阀 启动器液压系统等好多就是两根线 一头全部连在一起 另一头没有拖泥带水该给谁给谁 没有弯路可走
我读书少,完全看不懂

楼主:
安窗帘也要动用水平仪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眼睛不行只好上装备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别细咂摸,细琢磨都看不懂
嫁接在汽车上的东西强要说汽车标准而已

网友E:
汽车的继电器控制应该是很简单的。

网友F:
车用产品的工况比一般的自动化设备恶劣的多。。。车载产品更需要的就是稳定性。。

网友G:
剪式液压升降机以前设计做过一个控制器,是下降优先控制方式

网友H:
以前培训高压的时候,老师说,低压觉得高压电路简单,老师回了一句你们死人吗?

网友I:
工程车有些就是codesys做的

你觉得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