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8):
两台相同的pcl ,电源电压一样。

问:两台之间的输入com端能相连吗?

网友A:
你要是会连不同电压的也能连。

网友B:
连PCL都来了,确认不是PLC?
你2个COM连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C:
我觉得如果是直流电源供应的,用同一个电源的应该 可以

网友D:
这跟用同一电源是一样的。

网友E:
可以相连的。

网友F:
可以相连的,但要注意开关信号的性质,交流开关量还是直流开关量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一个控制箱里只用一个24V开关电源,输入com不是共正就是共负,正负取的开关电源的输出。也就是说在开关电源端已经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