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3K铣床电气图

楼主(2021-07-08):
原线已在维修中改乱,每次维修找故障非常麻烦,现想按原线路重整,所以求助一份北京第一机床厂X53K铣床的电气图。

网友A:
百度一下看看
【方案】
图尔克 研磨咖啡料位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搜索过了,这此都不是北一机X53K,许多是其它型号的。

网友B:
这床子太老了。
【方案】
三菱CC-Link IE Field BASIC总线技术在“散热器水室扣压机”设备上的应用

网友C:
没几个东西,尝试自己重新做吧
10年前,我不会PLC的时候,用ACE画图,做过铣床的电路。
根据使用者描述逻辑,简单做一个就行。不难
【方案】
华北工控基于海光3100/3200系列芯片计算机,满足多场景可信计算需求

网友D:
全部拆了,重新做一套电控吧,没几个东西,要不直接买套控制板,升级成数控的
【方案】
基于HMI+PLC+SERVO的台达控制方案在牙膏封盖机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