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8):
如题,功能主要是带动轴来回走一定距离,只知道脉冲和方向信号是必须接的,其他信号就不知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辅助加强的?

网友A:
先仔细看你伺服的手册;一般使能、左右限位(有些可通过参数设,不需接线)、急停等,

楼主:
我是看了有这些信号,但搞不清哪些是必须接的?

网友B:
3 4 39 12 接外部电源的负极,2脚接正极,这样就可以了。

看你的图纸驱动器是接受差分信号的,不知你发送脉冲出来的是不是差分信号,否则用不了。

最好提供驱动器和PLC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4 39 12 接外部电源的负极,2脚接正极,这样就可以了。

看你的图纸驱动器是接受差分信号的,不知你发送脉冲出来的是不是差分信号,否则用不了。

最好提供驱动器和PLC的具体型号。
谢谢指导,接的西门子的PLC,脉冲和方向在手册里还有其他接线方式,不采用差分信号也能接。有些奇怪3和4必须接吗?我这个是即允许反向转又允许正向转的,是不是在正向转的时候要给个反向禁止的信号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4 39 12 接外部电源的负极,2脚接正极,这样就可以了。

看你的图纸驱动器是接受差分信号的,不知你发送脉冲出来的是不是差分信号,否则用不了。

最好提供驱动器和PLC的具体型号。
谢谢指导,接的西门子的PLC,脉冲和方向在手册里还有其他接线方式,不采用差分信号也能接。有些奇怪3和4必须接吗?我这个是即允许反向转又允许正向转的,是不是在正向转的时候要给个反向禁止的信号出来?

这个类似于终端限位的意思,有些驱动器可以在参数里设置为无效,这样不接线也可以使用。

网友A:
3、4就是左右限位开关,看参数如果可以设置就不用接线,如果参数不能设就要接;

楼主:
明白了,谢谢,限位信号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换了个说法就搞不清了。

网友C:
看情况,

伺服输入:脉冲/方向 使能,就能用。加个复位也行

限位一般接PLC吧,个人喜欢。控制也方便。
伺服输出:准备好,报警。必备的。

根据工艺,有些情况需要清除脉冲之类的,要保存位置的话,绝对值伺服要么走通讯,要么还有伺服高速输出到PLC高速计数器,

总线的伺服方便不少,配线也少

楼主:
还是有个不明白的:输入的“报警清除”和输出的“故障报警”是不是要成对使用的?即产生了报警,就必须给个清除信号才能再次运行?

网友D(2021-11-17):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个不明白的:输入的“报警清除”和输出的“故障报警”是不是要成对使用的?即产生了报警,就必须给个清除信号才能再次运行?

不是必须成对,有报警可以清除,也可以不清除,看你使用情况了,当然,一般报警后都需要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