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8):
真正做到与外网隔离,避免中毒,避免被远程修改了数据。

网友A:
只做到监视,没做到控制。

网友B:
看来,这个设备很重要啊

网友C:
无人值守了。

网友D:
是远程隔离监控吧

网友E:
上次在哪里也是看到一个类似的 ,说是日本的一个监控疫苗冷藏冰箱的温度,也是安装的摄像头表情,这种确实是最简单的,不涉及第三方

网友A:
看到过摄像头装轨道上可以行走,角度光圈可自由调节的寻视机器人,用在电厂配电房。

网友F:
这个是只监视不控制。

网友G:
楼主,你太小康病毒黑客了.
这种摄像机,分分钟侵入,直接改画面.
现在电厂大量使用的所谓电检机器人,就是所谓导轨式,或者机器人式抄表,出来还不是图像,直接数据,可以存储,统计分析,可以翻阅历史.

网友H:
这应该是事后的加装,如果是整体解决方案的话,那应该是用带网口的PLC或者触摸屏,通过网线组建网络(内部网或者互联网),远程采集数据,直接体现重大关键性数据并储存,而不是画面监控图像。

网友I:
回复 网友G:
都不是一个网络都物理隔离的话还真搞不了

网友J:
直接数据传应该是更简单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G:
独立的视频线摄像机,你黑给我看看!

网友L(2021-08-28):
我们厂也这样做,流量计前加摄像头发朋友圈,怕被同行来到赶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