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8):
1.由于控制柜出厂,在运输途中柜壳与车厢金属碰撞,导致振幅巨大,使控制柜内元器件脱落或者螺丝松动。在想有没有什么好用的防震托盘安装在控制柜底部,减轻振幅的?
2.推荐一款质量比较好的防滑螺栓螺丝供应商或者品牌
3.大家安装紧固低压电气元器件一般采用哪种类型的螺栓螺帽?法兰螺帽?尼龙螺帽?等等
4.大家控制柜发货一般会做哪些保护柜内元器件的措施?
5.之前会在出厂前每一颗螺栓上抹防滑剂,但是效果不好且太麻烦,有时候还容易遗漏,有没有自带防滑剂的螺栓螺帽?
希望各路大神能够凭借多年的经验分享一些心得体会,谢谢了!
20分悬赏,已用15分

网友A:
再抗造的内部结构,也经不起几百上千公里粗暴的运输(强烈来回的撞击),所以要治本,要钉外部保护木架运输,要货运司机负责绑死固定,要客户进行外观验收,不行更换N家物流公司测试运输质量!

网友B:
我们都是用木底盘,将电控柜用m12或者m16的木螺丝紧固。四周顶部在围上木板。运到国外都没问题。

网友C:
每一个螺丝钉拿笔和固定架划一道线,若有松动这条线就错位了,下车以后需要紧固。
其实运输保证屏不碎,外观不掉漆就行,下车以后搬到就地位置以后都必须紧一遍所有的螺丝,和接线端子,这是常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到货还需要再拧一遍螺丝,会增加劳动强度,售后肯定不愿意干这事,但是画一条线的建议不错

网友D:
控制柜内元器件脱落或者螺丝松动

是否可以理解,包括继电器等元器件螺丝也会松动?
这样的话,你画条线不是要更增加工作量
还是从根本解决运输中造成的问题
顺丰连红木家具都可以裸运,他们负责包装搬运......就是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