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取程序显示无END指令

楼主(2021-07-09):
旧设备让帮忙修改,读取程序出现如图所示画面,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点确定,看程序是不是完整的;

网友B:
把没有END的程序写入时PLC会报错

网友A:
点确认就会加END,保存后再写入;

网友C:
设备能正常运转吗?
也可能开发软件与读取软件不同--欧家早期遇到过类似问题
点确定后查看程序有没有错误,对症处理

网友A:
这种情况除了程序可能丢失外,就是之前编程的人用的软件与你现在用的不一样也会导致,所以直接加个END再写入PLC看动作都对就行了;

网友D(2022-07-09):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点确定读完就显示一个END,国产的三菱FX1N

网友D:
师傅您解决了吗?方法告知一下,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