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和脉冲影响

楼主(2021-07-09):
各位大哥用耐折的多芯线传输脉冲和方向信号,如果直流24V也用多芯线连接,这样会不会对脉冲的传输造成干扰?????

网友A:
24伏应该干扰应该还是很小的。

网友B:
直流理论上是没有频率的,不存在干扰的,但是现在大部分是开关电源,或许有一些杂波,影响不大,就像编码器电缆包含电源一样。

网友C:
直流电源何来干扰?直流电源都会干扰人家的话,那时候电源都不会是正常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