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37KW几个维修资料(备忘)

楼主(2021-07-09):
一、电源驱动板主要功能元件布局:
二、底板主要功能元件布局:
三、母线电压检测电路788J:
四、底板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阻6.8M:
五、X203插头更正:
六、预充电电路及母线电压检测电阻接法:
七、主板加电源维修:
八、偏平电缆连接驱动板、CPU板、IO板、转换板、面板:
或者:
九、插头座X203管脚序号定义:
十、电源驱动板单独维修测试,屏蔽报警问题:以后单独上贴吧。

网友A:
好东西 虽然自己很少修西门子的

网友B:
很珍贵的维修资料,一定要收藏。楼主有耐心,擅于学习与总结,令人敬佩!

楼主:
X203插座的7脚,去电源驱动板的哪里了?一直没查清,电路图(参考15KW)上也找不到。

楼主:
F0001,UVW过电流、接地故障,重点查输出电流检测786J及其周边电路;也有可能CPU板;
F0003,欠电压故障,重点查母线电压检测788J及其周边电路;也有可能CPU板;
F0022,IGBT组件故障,重点查IGBT及驱动电路;有时候母线电流检测339、084C及其周边电路也会影响;CPU板、IO板、三角板、面板接触不好也大量存在;CPU板损坏也大量存在;
有时候,可能多种原因相互交织影响。

网友C: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楼主费心了。

网友D:
对你的崇拜如滔滔江水,,,

网友E:
西门子这个东东,以前用料多厚道啊,这款就是取模块太难了。还有就是风扇坏了电源打嗝或者不启动了,

网友F:
楼主用心了,有用的资料!赞一个!

网友G:
这才是干货!

网友H(2021-11-05):
楼主那个排线做的相当实用啊,好评!

网友I: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