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9):
康沃fscg变频器上电报17电流检测故障,两个霍尔测量正常,驱动电路下桥是三个a331也更换过,变频器也就这两个电流检测的地方,而且是上电就报17,请师傅们指点

网友A:
你检查下霍尔后边的放大电路,主要是电阻,有可能是电阻阻值发发生了变化。

楼主:
你好,电阻我也检查了,阻值正常,不过发现霍尔的供电电压有点高达到18.5伏了,有没有可能是电压太高呢

网友B:
一般国产变频器电流传感器电源电压有二组供给,正压15V和负压15V,误差不能超过5%,楼主所测的正电压18.5V,肯定瘸腿走路!工作不正常。在没有启动变频器时信号输出电压为0V,测试电压超过0.02V正负电压建议更换。

楼主:
电压过高找到问题了,还是反馈回路有个稳压管坏了,但是还是报17

网友C:
电流传感器或运放坏

楼主:
传感器量着正常,运放也换过了

网友D(2021-08-08):
我修了好多都是正负15V的电解电容容量小了,更换即可。

网友E:
康沃小功率的前几年修过,不装模块就报err17.当时仔细跑过线。正常状态下两个电流检测a7840或者a788的输出经过运放处理后进到cpu是2.5v。如果不装模块就形不成电流回路。cpu端就不是2.5v,就报err17。重点检查分布在驱动板和主板的这部分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