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0):
FANUC标准化参数设定工具2.1.0

网友A:
问下有f系列的中文版的连接手册吗。要是有能不能给发发一份,谢谢。

楼主:
各位用上了吗,有密码,没用上,有会解密的没有。

网友B:
软件很好,就是系统规格只能时当前的OI-F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