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0):
有200KW的软启动器!

网友A:
这柜子做的漂亮,那个分线器不错

网友B:
有钱人啊,简单的造粒生产线竟然花这么多钱做电控

网友C:
这种小型断路器,越来越差。

网友D:
接线工艺真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E:
配电柜做的很漂亮,不错,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F:
做工很规矩了!不错啊,用料一般

网友G:
柜子做的很板正,分线端子什么型号

网友H:
造粒机是什么?

网友I:
布局合理,接线规范。

网友J:
固态三个用一个散热器,加装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