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0):
用台达DVP ES2 PLC 搞了个三轴想用来画图,才发现很多指令都不支持,回原点指令都不支持,就用相对定位指令编了,总算还可以。
画个五角星 用相对定位指令画也可以,但输入数据每次都要换算,就想用绝对定位指令来做,现在碰到麻烦了,就是XY轴不能同步,现成的两轴同动绝对定位指令 ES2 不支持,搞了几天也没有成功,画的图都变形的。大神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插补运算你这款支持不?不支持换EH3系列;

楼主:
不支持插补,就是想有没有其他办法。ES2 刚买没几天,没事自已弄来玩玩练手的,暂时还不是想换

网友B:
ES是标准型,主要面向过程控制。
EH是运动控制型。

楼主:
ES2 PLC 用两个绝对定位指令两轴联动同步问题已解决了,画出五角星还算标准。谢谢各位!

楼主:
用台达ES2 PLC 画圆也画出来了,非常标准,360度每一度一次运算,用的绝对定位指令,一个直径76mm的圆画了几分钟。后来把运算出来的同步频率剩了N倍,又改成每三度一运算,15秒画出同径圆,肉眼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2021-09-30):
楼主是用DDRVA指令吗?一轴的脉冲频率固定,再算出另一轴脉冲频率是这样吗?可以发一份参考一下吗?十分感谢!3795177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