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0):
一、故障现象:
1、空载,上电,报F0001,不可复位。查F0001,为过电流,有外部原因,参数原因,变频器故障。排除外部、参数原因,确认是变频器故障。
2、这里所谓的过电流,是指UVW输出过电流。
3、初步判断,是UVW输出电流检测故障。
二、检测维修:
1、打开变频器上机壳,用偏平电缆连接电源驱动板、CPU板、IO板、面板;
2、变频器L1-L2上电,报警F0001出现;
3、直接检测UVW的3个输出电流检测芯片786J的输入测1-8脚间电源电压(应为5.1V)、输出侧14-16脚间电压(应为5V),发现W相786J芯片1-8脚间电压为2.XXV。挑开其1脚,测其焊盘处电压为5.1V正常。可断定芯片损坏,直接更换。OK!

网友A:
   学习了,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