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0):
估计一下多久的换一个接触器

网友A:
通常这样的操作的方式的,接触器都是选择额定的大两三倍以上的,除了疲劳损坏的,很少是会接触点损坏的,我工厂就有用,不过带的是力矩电机,也是经常要停车的,不过没有视频上那么频繁

网友B:
按钮估计坏得比较快

网友C:
电机应该是带减速机的,它的电流应该不会太大,对于手动的频率来说来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D:
铁条是不是烧红了呀?
那哥们肚子不怕烫么?

网友E:
应改为离合器那种控制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这肚子真顶!

网友G:
防护意识真低呀,最起码也要围一个围裙呀!就跟以前的打铁匠围一个东西保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