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变频器模块坏故障

楼主(2021-07-10):
有哪位师傅知道阿尔法6000变频器驱动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楼主:
玻璃管的那个稳压二极管是16伏双向稳压管吗哪位师傅知道请回复一下

楼主:
都坏掉了没法测量

网友A:
18-20都可以的,最好用TVS

网友B:
普通稳压管16-18

网友C:
稳压管都坏完了,模块肯定是坏了!小变频器无维修价值,耗费时间无经济效益,建议报废处理。

网友D:
一般都用瞬态抑制二极管,也可以用两个稳压管对头串联,如果找不到型号 建议全部拆除,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