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0):
上升下降沿的执行时间是一个扫描周期,程序在输出刷新阶段才会刷新输出,但这里的set m2,rst m1执行了,而set m4没能执行,望大佬能解惑。

网友A:
SET M4
那不是下降沿?
永远不会执行吧.
而且两个上升沿,估计不可靠.

网友A:
这谁设计的程序,不好.赶紧改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我随便写的,目的是为了检测下上升沿的时间,结果发现一个这扫描周期内为什么会刷新了前面两个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是只会执行第一行的set m1,后面的应该是不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只是我随便写的,目的是为了检测下上升沿的时间,结果发现一个这扫描周期内为什么会刷新了前面两个继电器的状态?
可能是内部检测机制的问题吧.
检测上升沿下降沿,都会保留一个前状态.如果前状态是0,现状态是1,那么就产生上升沿.可能前状态不是立刻刷新,是扫描末刷新.
看看各状态:
就是set M1,M1=1
前M1=0,现M1=1,所以上升沿执行,Set M2, M2=1
前M2=0,现M2=1,所以上升沿执行,Rst M1, M1=0
前M1=0,现M1=0,所以没有下降沿.后面不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升下降沿的执行时间是一个扫描周期,程序在输出刷新阶段才会刷新输出,但这里的set m2,rst m1执行了,而set m4没能执行,望大佬能解惑。

相当于RUN中写入,下降沿不会被执行。

网友C:
M8000也用上升沿,只执行第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M8000上升沿是什么鬼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说明这款PLC M800是建立在RUN之后

网友F:
不执行是因为你母线用的M8000上升沿,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而你的M1下降沿在第二个扫描周期才会有,你不用M8000上升沿做母线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G:
看来是新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