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灵感,设计一个小玩意。

楼主(2021-07-11):
设计了一款自动功率控制器,会根据主电机的电流,自动调整行走速度(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达到自动调整负载的目的,两路电流信号输入(连接互感器),一路模拟电位器调整输入(人工调整),一路PWM脉冲输出(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一路故障信号输出,一路拨码开关(用于功率调节),标准24V供电,准备周一拿去打样。

网友A:
有电路图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B:
pcb图看不懂原理

网友C:
压缩机功率限制,软件做的,调整转速

网友D:
现在一般都用电流表做这个控制,比如粉碎机喂料系统,电流大了上限触点输出停止喂料,电流小了下限触点启动喂料,喂料系统也是输送带,可变频调节转速,加减速时间。
好的方案用过程控制仪,通过电流变送器采集电机电流,设定一个电流,通过PID运算得到输出4-20MA或0-10V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带动输送带电机控制喂料量。
不知道楼主做的板子性能怎么样,成本上肯定有优势。不过接受度还需要市场认可,有些使用单位对这些非标件有点抵触,因为以后维修购买有点麻烦。

网友E:
挺好,现在能自己设计的人员越来越少,毕竟集成的东西更好做也能好维护。但如果都没有设计能力卡脖子的时候就难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的场合正如你所说的,目前行业内的设备都是人工手动调整速度,现在改成自动的,人工依然可以控制最大速度,但是当这个检测板子检测到过电流的时候,会自动降低速度,使速度始终不会超标,达到不烧电机的目的,同时可以监测电机是否缺相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小玩意,直接设计的PCB,没有原理图。

网友F:
2016年帮一个朋友做了一套生物质颗粒机的喂料机自动调速,就是把一些碎木屑什么的先粉碎然后制成粒用来做燃料,粉碎的东西是通过螺旋给料到制粒机,我用优控一体机加电流变送器做的,一体机自带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根据制粒机的电流大小来调节螺旋给料机的速度。他厂里一共有5套机,做了一套试试,后来说他们工人用不习惯就没有再改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虽然都是粉碎,物品不同,特性也不一样,有的过电流后,电流陡增而不是线性的,控制方式都不一样的。

楼主:
这板子的核心程序其实就是一个PID调整。

楼主:
删除电路吧。

网友G:
好吧,电子电路一点也看不明白

网友H:
楼主,能卖块板子,让我也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外卖哦,不好意思,目前做的所有板子,都是自己内销到终端客户那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板子的核心程序其实就是一个PID调整,但是市场上成品的电流传感器,都是把交流信号处理成直流,然后送给模拟量模拟读取,再通过内部的PID进行调整。在交流信号转成直流信号这一块,会有一个很大的滞后问题(约1.2秒),正如上面坛友所说的问题。之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花了好久的时间。这板子最大的优势就是解决了这个滞后的问题,它是把50HZ的交流信号处理成100HZ直流信号,再把这个信号送到单片机的ADC引脚,ADC引脚会采集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周期,然后再把这个正弦波周期通过方均根计算得到一个电流值,再用这个电流值去进行PID调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的避免电流信号滞后的问题,现在的这种方式,只要你的单片机速度够快,哪怕你逐个脉冲采集都行,速度可以做到很高,这样可以快速检测出堵转的现象,避免问题的发生。

在交流信号转成直流信号这一块,会有一个很大的滞后问题(约1.2秒)

没这么严重吧,一般是0.2 、 0.3 秒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曾经为了这个问题,专门做了一块测试板,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去测试,并做了分析图。方法是这样的,在采集板上有一个控制开关(实际就是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此开关控制一个进电,导通后为100A的电流(实际就是在一个大的环形变压器上用电线绕了几圈,在互感器上绕了多圈,然后将这条线短接,实际线中的电流不到10A,由于在互感器上绕的圈数比较多,所以电流互感器上的所传感到的电流值就会非常大,这个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当固态继电器导通后就开始计时,共定时10秒,打开的同时开始采样电流值,每秒采集20次电流值,并将这个值通过串口传至电脑用做分析使用,电流预先设定好的为100A,测试发现,从0安至100A需要大约1.2秒的时间,从100A降至0安也要相同的时间,一点不夸张。实际的系统中导通就是100A,断开后当然是0安,这点不用怀疑。
为了验证我的测试是不是正确,在淘宝里与卖成品电流传感器的(485采集的那种)聊天,问他们,如果直接加载100A后,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准确的采集到100A的这个信号,最后卖家那边的工程师告诉我说是不到3秒,说明人家的值是比较保守的值,同时证明我的测试方法没有问题,因此才想方设法去重新设计电路,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电流信号的滞后问题,让项目放了很久不能解决,当采用了上面的电流传感方式后,问题立马解决,如果用成品的电流传感器或者用精密整流的方式,都会有很大的滞后,如果设备系统里的反应速度过快(例如电机的电流突然增大),电流信号无法及时的送至芯片进行处理,用PID是无法完成控制的,会有很大的振荡,做过很多试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上面所说的帮朋友做的设备不好用也是因为电流信号滞后问题,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所以才设计了上面的电路,现在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楼主:
顺便贴一款已经在成熟应用的成品板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曾经为了这个问题,专门做了一块测试板,写了一个测试程序去测试,并做了分析图。方法是这样的,在采集板上有一个控制开关(实际就是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此开关控制一个进电,导通后为100A的电流(实际就是在一个大的环形变压器上用电线绕了几圈,在互感器上绕了多圈,然后将这条线短接,实际线中的电流不到10A,由于在互感器上绕的圈数比较多,所以电流互感器上的所传感到的电流值就会非常大,这个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当固态继电器导通后就开始计时,共定时10秒,打开的同时开始采样电流值,每秒采集20次电流值,并将这个值通过串口传至电脑用做分析使用,电流预先设定好的为100A,测试发现,从0安至100A需要大约1.2秒的时间,从100A降至0安也要相同的时间,一点不夸张。实际的系统中导通就是100A,断开后当然是0安,这点不用怀疑。
为了验证我的测试是不是正确,在淘宝里与卖成品电流传感器的(485采集的那种)聊天,问他们,如果直接加载100A后,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准确的采集到100A的这个信号,最后卖家那边的工程师告诉我说是不到3秒,说明人家的值是比较保守的值,同时证明我的测试方法没有问题,因此才想方设法去重新设计电路,当时就是因为这个电流信号的滞后问题,让项目放了很久不能解决,当采用了上面的电流传感方式后,问题立马解决,如果用成品的电流传感器或者用精密整流的方式,都会有很大的滞后,如果设备系统里的反应速度过快(例如电机的电流突然增大),电流信号无法及时的送至芯片进行处理,用PID是无法完成控制的,会有很大的振荡,做过很多试验的。

呵呵,用通讯肯定慢了,电流变送器除了通讯输出的也有标准模拟量(比如0-10V)输出的,PLC是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变送器的响应时间大概0.2、0.3秒的样子,模拟量模块的响应时间几十毫秒。

这样算下来从互感器出来电流经电流变送器、模拟量输入模块、PLC程序处理、模拟量输出模块、变频器、电机转动,应该在0.5秒内。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面所说的跟通讯没有关系,主板直接采集电流信号的,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主板只会和控制面板之间有485通讯,主板与互感器是直接连接的,一样会存在滞后的问题,这个滞后主要是从交流信号转成直流这一块,无论你是0-5V,还是0-10V,还是4-20mA,都会存在滞后的问题,你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可能是0.2或者0.3秒,你要实际测试了才会知道真实的数据,我上面所说的数据是自己真实测试出来的结果。
曾经想过多种方案,试过精密整流,试过ADI公司的专用电表芯片,都达不到效果。

网友I:
应用在什么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