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触摸屏花屏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1-07-12):
接受一台伊萨触摸屏,满屏横线,更换液晶屏故障依旧,更换主板故障排除,请教各位大神主板哪里坏了,谢谢谢谢。

网友A:
更换了主板,也更换了液晶屏,难道是外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了主板,也更换了液晶屏,难道是外壳?
没仔细看楼主的内容吧,换了主板就好了,说明问题就在主板上;
一般是显示的驱动芯片问题,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C:
排线问题?晶振问题?

网友D:
故障现象感觉是出在显示部分,从显示芯片到连接排线到电源都可以试试。

网友E:
估计是排线问题

网友F:
如果新主板使用的原屏和原屏线连接的,那么就是屏驱动芯片有问题了,吹焊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