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2):
问一下西门子mm420变频器,怎么跟mcgs触摸屏通信,能通过触摸屏修改频率,正反转,运行时间,还有显示运行的频率

网友A:
不用想了,mcgs与变频器通讯,只有走modbus RTU通讯的方式。但是mm420不支持modbus通讯。所以说mm420与mcgs是通讯不上的。
如果想要通讯,加个smart200的PLC,PLC与mm420走USS,触摸屏与smart200通讯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