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攻丝问题,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21-07-12):
第一次用这种双伺服的动力头,请教一下大家,垂直轴下降攻牙时,两个电机要做插补吗?怎样控制比较合适?

网友A:
一个是转动,一个是控制升降,不需要插补吧

网友B:
我用过单伺服的,螺距调好,伺服电机转动就可以了……控制好速度就行……

楼主:
双伺服的,哪应该怎样计算进给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转动,一个是控制升降,不需要插补吧
不插补的话攻丝效果好吗

网友C:
你打算怎么用插补?圆弧插补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刚性攻丝要根据主轴转速X螺纹螺距=进给速度。

楼主:
用直线插补,垂直轴的螺距,丝攻的螺距,合成进给速度,可行吗

网友E:
说的有道理,但是没试验过。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