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2):
如题  用modbus通讯获取扭矩值  获取的4个字节怎么解析呢   这个扭矩值有正数有负数还有小数  说明书没有写每一个字节的某一位表示什么,这个怎么弄呢

网友A:
这个数据你要怎么用,是拉到触摸屏里?PLC里面?还是上位机程序里面?拉到触摸屏和PLC里,应该会自动给你解析好;拉到上位机里面是要做数据处理的

网友B:
如果高位在前,那:
01f6 0000转成十进制是: 32899072
然后单位是0.05%,那结果就是:
32899072*0.05%=16449.536

如果低位(字)在前,那
01f6 0000=502,结果502*0.05%=25.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正负之分 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正负之分 怎么处理呢
正负分的话,一般是补码.最高位是1表示符号是负数.其它各位取反,再+1,得到数值加负号就行(或者求其补数,即溢出一位减本数).
比如:8000 0000(十六进制),就是负数(此处假设高字在前),那它本数就是-(7fff ffff+1)(取反加1法)=-(1 0000 0000-8000 0000)(补数法)=-8000 0000=-2147483648(十进制),就是最小的负数.
因为你没有说高低字在前后的关系.就这么举例了.
假设报文中的值: ffff fd0a, 那值是: -(0000 02f6)=-758=-758*0.0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