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脉冲/方向信号接线问题

楼主(2021-07-12):
我目前想接西门子的PLC,已知PLC输出的是高电平信号,就搞不清可不可以和台达的相连?基础太差,还没搞清集极开路的含义,不知图片上的脚37和41可不可以接到1200PLC的Q点上?

网友A:
当然可以哟

网友B:
输出的是高电平信号应该按PNP的接法

网友C:
你自己发的图是NPN集电极开路的接法,SIEMENS的PLC输出是PNP的,按2楼提供的图接;

楼主:
加1KΩ,是为了把电压拉到5V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1KΩ,是为了把电压拉到5V吧?
应该是限流作用,NPN时1K电阻驱动器自带了(图中有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