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屏幕上显示的跟PLC程序设置的不一样

楼主(2021-07-12):
PLC初始化程序里面设置的紫外光控制电压:VW1000等于22,为什么在屏幕上显示的是0?null

网友A:
通讯正常吗?
vw1000在屏里怎么定义的?是不是16位整?

网友B:
数据类型对不对,地址对不对,vw1000是不是已经被别的数据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