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个忙

楼主(2021-07-12):
有台惠丰F000一G0007T3B0.75kw的变频器坏了有个水泥电阻烧断了不知道功率和阻值在继电器旁的有知道的请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A:
换新的吧,问个问题,图片都不舍得上一张

网友B:
5W,  200到300欧

网友C:
这个是启动电阻!一般在120欧姆左右,此电阻烧坏,电源电路和模块肯定有烧坏的,0.75KW的变频器,建议报废吧!因为耗费时间没有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