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台达EL变频器用485控制启停,就只有一个可以控制,其他控制不了。

楼主(2021-07-12):
红色圈里的可以正常启动停止,黄色圈的就控制不了。
PLC是台达的ES2,变频器是EL300。
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程序需要怎么修改。

网友A:
通讯站号设置了吗?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方案】
RFID实现了食品生产领域的跟踪和追溯

网友B:
你这么整是不是有点扯呀,首先要分析出具体的控制字,然后建立485通讯连接,再根据你的控制条件修改控制字就可以了,你这个不太符合规矩吧
一般用这个指令,传送的是一段寄存器内的数据,也就是控制报文,所以你要先分析每一台的控制报文,然后用这个指令发出去,确保同一时间只发送一条过去。
【方案】
RFID厂内物流追踪:可持续地优化生产物流领域的时间和成本

网友C:
又是那个教的?。。。。
【方案】
图尔克大包装袋和生物反应器的RFID识别

网友D:
变频器站号设置了吗
【方案】
如何精准定位屋面防水渗漏点?选对工具很重要

网友E:
可以在红圈与黄圈指令间做个一秒的延时,看看是不是第一个启动一秒后第二个启动。如果启动了,就可以减少延时数,10毫秒试试,1毫秒试试。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在木线条砂光机上的应用

网友F:
加个端口空闲状态再发送的功能吧
【方案】
奥普特—手机电池定位

网友G:
需要等待串口空闲才能让它发新数据,你第2条指令一直发送TM想累死串口吗?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DELTA VFD-F series变频器应用于恒压供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