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2):
最近使用一个信捷XD5E的PLC控制三菱伺服向下压端子的动作,步骤是这样的,开启是伺服待在待机位置;第一步向下行走开始碰到端子定位,第二步继续向下压,这个时候端子还在导通,输出一个ON的指示灯,所以伺服继续下压。第三步继续向下压,直到端子变为OFF时,伺服立马回到待机位。
其实动作并不难,难在伺服的控制第三步上,比如采集20个样本,压最深的和最浅的位置相差不能超过0.030MM,现在尝试过的信捷的PLSF和DRVA定位指令,都不能达到要求,请教一下大佬们这个是PLC达不到要求还是程序问题!之前旧机器是用FX-5U控制,第三步用的是PLSY定位指令,是可以能控制在这个范围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端子反馈信号的处理问题,伺服的停止是靠这个信号,如果你接在普通的输入点,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你看看FX5U是怎样处理这个信号的,个人觉得应该要用中断来处理这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5U的处理信号也是采用一般的信号处理,并没有采用高速的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5U的处理信号也是采用一般的信号处理,并没有采用高速的输入!
为什么要换成信捷的?

网友C:
第三步端子变OFF的条件是什么?采集20个样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缺货,现在好像信捷的比较能拿到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速度调慢,加减速时间降低效果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5U的处理信号也是采用一般的信号处理,并没有采用高速的输入!

那你看看两台PLC的扫描时间分别是多少

网友D:
我也觉得是输入信号延迟,以及停机处理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