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2):
   朋友好,我这边现场使用的NDC测厚仪探头内部温度偏高,目前使用涡流管冷却,效果不佳。有没有同行在使用冷水机冷却的,相关的资料参数可以分享么?

网友A:
涡流管冷却,只要你保证气压和流量,冷却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用水冷,你要考虑安装探头的热流道和管道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目前正在做这块的准备,然后在找匹配的水冷机。探头厂家有预留冷水交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