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2):
西门子MM440-37KW,结构简单、拆解方便,电路分工明确、逻辑清晰,参数设置方便、易懂,制作工艺精良、皮实。。。在欧盟进口成套设备中应用广泛。唯一诟病,是电源驱动板、CPU板、IO板、面板之间的连接,采用接插方式,极易出现因接触不良而报警罢工的现象。

下面把MM440-37 KW变频器电源驱动板单独维修经验,特别是屏蔽报警的方法,做一个介绍。

电源驱动板在单独取出后,即脱离底板,也意味着变频器的预充电电路、IGBT、制动IGBT、7个门极保护电路、整流桥、UVW输出电流取样电阻、母线电流取样电阻、母线电压取样电阻、温度传感器等全部与电源驱动板脱离,此时,即使给板子加DC540V电源,也因部分电路、元件的缺失,会有多种报警出现(UVW输出过电流F0001、母线欠电压F0003、母线过电流F0022、过温F0012),不但有关元件的静态电压不复存在,而且,因报警出现,主板不能运行,动态电压、电流等参数也无法得到准确测量。这一切,造成了维修难以深入进行。

所以,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的深入维修,即电源驱动板独立维修,关键在于屏蔽各类报警。

一、电源驱动板分离

具体分解的方法,不再赘述。

二、UVW输出电流F0001报警屏蔽(如图):

1、短路U、V、W相应的3个输出取样电阻:

在UVW电流取样电阻输出插座X103上,分别用3个短路线插入插孔,短路U、V、W相应的3个输出取样电阻(每相邻2个插孔为一组),屏蔽UVW输出过电流报警F0001;

2、给3个电流检测芯片786J输入侧提供电源通路:

再用3个导线分别将短路线连接到各自的E1(Eu,U相驱动芯片电源中点)、E2(Ev,V相驱动芯片电源中点)、E3(Ew,W相驱动芯片电源中点),为3个786J输入侧提供5.1V电源通路,屏蔽母线欠电压报警F0003(实践证明,如不按照此项处理,会出现母线欠欠压报警F0003);

二、母线欠电压F0003报警屏蔽(如图):

在母线电流、电压检测插座X203上,从1、7脚各接一个6.8M的电阻,然后接到电源+540端(X204或L701),屏蔽母线欠电压报警F0003(实践证明,1脚不做以上处理,上电报F0001,复位后报A0503,运行报F0003;7脚可不做以上处理---7脚功能尚不明确);

三、母线过电流F0022报警屏蔽(如图):

在母线电流、电压检测插座X203上,短路母线电流检测取样电阻5-6脚,屏蔽母线过电流报警F0022(实践证明,也可以不用短路);

四、散热器过温F0012报警屏蔽(如图):

用4.7K电阻代替温度传感器,插在插头X502,屏蔽过温报警F0012;

五、偏平电缆连接电源驱动板、CPU板、IO板、面板。

六、加DC540V(如图):

+540V加在L701上(直接焊接),-540V加在7905的1脚。

七、几个测量数据:

1、母线电压530V;

2、上桥驱动电源:

   UV+-Eu:+15V
   UV--Eu:-5V
此处,Eu、Ev、Ew即电路图E1、E2、E3。
其它V、W相电压数值相同。

3、下桥驱动电源

   VV+-地:+15V
   VV--地:-5V
此处“地”--7905的1脚。

2、UVW输出电流检测786J:

    1-8脚:+5.1V
    2-8脚:0V
 15-16脚:+5V

4、母线电压检测788J:

    1-8脚:+0.125V
    7-8脚:+5.1V
 15-16脚:+5V

5、Vcc-箭头(CPU板公用地):+5V

6、门极插座X101

       静态,上、下桥:DC-4.8V;
        5Hz动态,上桥:AC7.8V
                         下桥:AC7.6V

八、特别注意:

1、以上报警屏蔽的处理,报警内容可能互相交织影响。如,输出过电流检测786J不正常,可能也会出现母线欠电压报警F0003;母线欠电压检测788J不正常,可能也会出现过电流报警F0001。

2、不光CPU板、IO板、面板容易有接触不好的现象,还要注意X203这一对插头、座,也是故障率高发对象。

网友A:
收获很多,感谢

网友B:
不错 MM430电源驱动板维修以前也这样干的

网友C:
好贴子!有图有文字!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D:
这板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没难度
沈老师,帮我分析一下电源驱动板上X203插座的7脚去了驱动板的哪里了?我在电路图上找不到。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下来,和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F:
   精心制作的实战经验,非常宝贵,一定要收藏。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