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2):
三菱PLC,在程序里多次重复使用SET M10(或RST M10)这条指令,会不会导致双线圈问题?

网友A:
会的,但是set还好.

网友B:
龙丰的那个三菱的培训视频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免费部分)

网友C:
一般情况是一个set后面会跟着一个rst。或者满足set条件后,肯定会运行一个rst后才再次运行set。

网友D:
不影响程序运行,自己要注意最终结果是以最后一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