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断路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12):
(无正文)

网友A:
我平时两种都在用,如果用到辅助触点的用第二种,当然第一种也可以后加上去……

网友B:
右面的可以实现左面的功能,但是左面的要实现右面的需要增加辅助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面的可以实现左面的功能,但是左面的要实现右面的需要增加辅助触点
还有一个区别 左边最大32A 右边最大只有20A

网友C:
本质上没有区别,一定要分的话,左是施耐德的,做工好,价格小贵,宣传的功能全。右很像国产品牌,功能就是断路器加热继,价格便宜。这个器件用量大的话需要仔细算价格,有些是断路器加热继的价格是比这种电机断路器便宜的。

网友D:
本质上应该没什么区别,主要就是样式不同而已

网友E:
左边的应该是施耐德的gv系列,施耐德做低压电器算是可以的,如果是正品用着比较放心

网友F:
看图片介绍左边的功能强大吧,当然价格应该也好。

网友G:
左边原型是施奈德,右边原型是西门子。都是用于电动机的保护器,除了品牌其它没什么区别。

网友H:
这玩意小功率用可以,做不上大功率范围。

网友I:
本质上没啥区别

网友J:
左边那个使用场景可能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