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新手求教

楼主(2021-07-13):
我上面那个旋转到哪一个模式,如三台plc模式、触摸屏与三台plc通讯模式、无模式,然后下面当前电机显示区域就显示当前的运行电机,

楼主:
都没人回答吗,是不是我提的问题太low了呜呜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没人回答吗,是不是我提的问题太low了呜呜呜
不是没人搭理你,也不是你的问题太low.是你的问题太high.根本就看不懂,反正我是无从回答.
有道是:
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云
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所止
所以吧,请你把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进入通讯测试画面后,HL1 以闪烁 3 次停 3 秒的周期运行 (闪烁频率为 2HZ)。此模式下可检测触摸屏与三台 PLC 及三台 PLC 之间的通信情况。 当三台 PLC 上电后处于运行状态时,若系统网络连接正常,则 触摸屏中对应的通信指示灯点亮。此外,每一台 PLC 需自由分配一 个输出点,作为通信测试灯。分两种情况测试,由触摸屏中的模式开 关来切换,当开关旋转至左端时表示三台 PLC 之间的通讯测试模式, 旋转至右端时代表触摸屏与三台 PLC 之间的通讯。在触摸屏中的“当 前模式显示区”显示“三台 PLC 之间通讯”或触“摸屏与三台 PLC 通 讯”字样,要求与实际操作相符。 (1)三台 PLC 之间通信测试 按下 SB1 按钮,主站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以 2Hz 闪烁;再 按下 SB1 按钮,主站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保持 2Hz 闪烁,从站 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以 1Hz 闪烁;再按下 SB1 按钮,主站、 从站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 2 秒后熄灭,第一种通信测试完成。 当触摸屏中的模式选择开关不在左端位置时,此模式操作无效,如需 重新测试该模式可将模式转换开关旋至右端再旋至左端重新开始测 试。
(2)触摸屏与三台 PLC 之间通信测试 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主站 正在测试”,主站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主站指示灯 同时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 区显示“主站通讯正常”;再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触摸屏上通 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一正在测试”,主站指示灯和输出点的通信 测试灯保持常亮、从站一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从 站一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触摸屏上通讯 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一通讯正常”;第三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 触摸屏上显示“从站二正在测试”,主站和从站一指示灯和输出点的 通信测试灯保持常亮、从站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 的从站二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触摸屏上 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二通讯正常”;第四次按下触摸屏“测试 按钮”,所有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3 秒后所有通信测试灯熄灭,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全部通讯 正常”。当触摸屏中的模式选择开关不在右端位置时,此模式操作无 效,如需重新测试该模式可将模式转换开关旋至左端再旋至右端重新 开始测试。 此外,在通讯测试过程中,断开触摸屏与 PLC 的连接线,触摸屏 中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通讯中断,请检查网络连接!”。 测试完成后,所有通信正常,按下“返回首页界面”按钮将触摸 屏切换至首页界面,模式指示灯 HL1 熄灭。

网友B:
不管向哪里触么屏都一直与PLC通讯着,你的要求即便弄出来,也就是骗骗出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出题人出的,我没改哦,我只是想问一下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