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3):
我想判断生产线上移动的瓶子是否排列整齐,准备用光电开关来检测,如果排列整齐或者没倒的话,大概每500~600毫秒开关会接通一次,现在还不太清楚如何写这个条件与过程。

网友A:
不太清楚具体的情况,按你的说法就是延时,取800MS为基准,每个光电接通,刷新延时,要是超过800ms,输出报警或其它动作

楼主:
是要判断每二次的接通时间间隔是否在指定范围

网友B:
用传感器的常闭接通定时器,定时器设定值为正常时间间隔偏大一点700ms,当定时器导通时报警

网友C:
我觉得关键是光电开关要选好,可以选激光的,发出的光基本是一条线,用两对,一个测是否有偏移出来的,一个测是否有倒的,只要光电有信号就报警或者暂停

网友D:
关键是怎么检测整齐这个,不是程序执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