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3):
这是比赛出的题目,不是什么做的项目啊必须用这个昆仑通态的跟三菱Q系列,然后我之前就直接复制粘贴了,我现在整理如下,然后把图也改了一下,大家能看得懂的告诉我一下

1)当进入这个界面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登录界面然后现在我们选择登录的是
设备调试界面“),HL1就以以闪烁 3 次停 3 秒的周期运行 (闪烁频率为 2HZ)。

2)当三台plc上电处于运行状态时,若系统网络连接正常,则 触摸屏中对应的通信指示灯点亮。

然后现在分两种模式,由触摸屏中的模式开 关来切换,当开关旋转至左端时表示三台 PLC 之间的通讯测试模式, 旋转至右端时代表触摸屏与三台 PLC 之间的通讯。

在触摸屏中的“当 前模式显示区”显示“三台 PLC 之间通讯”或触“摸屏与三台 PLC 通 讯”字样,
要求与实际操作相符。

(1)第一种是三台 PLC 之间通信测试 按下 SB1 按钮,主站通信测试灯以 2Hz 闪烁;

再 按下 SB1 按钮,主站 通信测试灯保持 2Hz 闪烁,从站 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以 1Hz 闪烁;

再按下 SB1 按钮,主站、 从站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 2 秒后熄灭,第一种通信测试完成。

注意(当触摸屏中的模式选择开关不在左端位置时,此模式操作无效,如需 重新测试该模式可将模式转换开关旋至
右端再旋至左端重新开始测 试)

(2)第二种是触摸屏与三台plc之间的通讯,

第一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主站 正在测试”,主站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主站指示灯 同时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 区显示“主站通讯正常”;

第二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触摸屏上通 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一正在测试”,主站指示灯和输出点的通信 测试灯保持常亮、从站一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从 站一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触摸屏上通讯 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一通讯正常”;

第三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 触摸屏上显示“从站二正在测试”,主站和从站一指示灯和输出点的 通信测试灯保持常亮、从站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 的从站二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触摸屏上 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二通讯正常”;

第四次按下触摸屏“测试 按钮”,所有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3 秒后所有通信测试灯熄灭,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全部通讯 正常”。

当触摸屏中的模式选择开关不在右端位置时,此模式操作无 效,如需重新测试该模式可将模式转换开关旋至左端再旋至右端重新 开始测试

网友A:
这种情况,你分一下段.工控人都是忙且穷苦逼的.
---------------------------------
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
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主站 正在测试”,
主站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可以不管?)和触摸屏上的主站指示灯 同时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
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 区显示“主站通讯正常”;
----------------------------------
此外,在通讯测试过程中,断开触摸屏与 PLC 的连接线,触摸屏 中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通讯中断,请检查网络连接!”。 测试完成后,所有通信正常,按下“返回首页界面”按钮将触摸 屏切换至首页界面,模式指示灯 HL1 熄灭。各位大佬,大神帮帮我啊啊啊啊啊啊,plc程序不用管,主要是这个脚本咋做我现在把三台plc通信做完了,这个触摸屏与三台plc通信实在是不会了,就是按下测试按钮,怎么以上面的方式显示出来,能看懂的大哥教教我把
----------------------------------
这句看不懂,到底是通讯问题,还是plc不管,plc程序还是脚本.按前面各段,这个应该在plc里做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哥是我没表达清楚,就是我把指针调至上面某一个模式,
然后下面那一个当前模式显示区域就显示哪一个模式,整体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1)当进入这个界面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登录界面然后现在我们选择登录的是
 设备调试界面“),HL1就以以闪烁 3 次停 3 秒的周期运行 (闪烁频率为 2HZ)。
(2)当三台plc上电处于运行状态时,若系统网络连接正常,则 触摸屏中对应的通信指示灯点亮。

然后现在分两种模式,由触摸屏中的模式开 关来切换,当开关旋转至左端时表示
三台 PLC 之间的通讯测试模式, 旋转至右端时代表触摸屏与三台 PLC 之间的通讯。
在触摸屏中的“当 前模式显示区”显示“三台 PLC 之间通讯”或触“摸屏与三台 PLC 通 讯”字样,
要求与实际操作相符。

(1)第一种是三台 PLC 之间通信测试 按下 SB1 按钮,主站通信测试灯以 2Hz 闪烁;
再 按下 SB1 按钮,主站 通信测试灯保持 2Hz 闪烁,从站 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以 1Hz 闪烁;
再按下 SB1 按钮,主站、 从站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 2 秒后熄灭,第一种通信测试完成。
注意(当触摸屏中的模式选择开关不在左端位置时,此模式操作无效,如需 重新测试该模式可将模式转换开关旋至
右端再旋至左端重新开始测 试)
(2)第二种是触摸屏与三台plc之间的通讯,
 第一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主站 正在测试”,
主站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主站指示灯 同时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
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 区显示“主站通讯正常”;
 第二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触摸屏上通 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一正在测试”,主站指示灯和输出点的通信 测试灯保持常亮、从站一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从 站一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
触摸屏上通讯 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一通讯正常”;
 第三次按下触摸屏“测试按钮”, 触摸屏上显示“从站二正在测试”,主站和从站一指示灯和输出点的 通信测试灯保持常亮、从站二 PLC 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 的从站二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闪烁 3 秒后同时变为常亮,触摸屏上 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从站二通讯正常”;
 第四次按下触摸屏“测试 按钮”,所有输出点的通信测试灯和触摸屏上的指示灯以 1Hz 闪烁;3 秒后所有通信测试灯熄灭,触摸屏上通讯状态显示区显示“全部通讯 正常”。
 当触摸屏中的模式选择开关不在右端位置时,此模式操作无 效,如需重新测试该模式可将模式转换开关旋至左端再旋至右端重新 开始测试

网友B:
太长,懒得看

网友C:
有点费劲 看

网友D:
超过3行的 真懒得继续看下去

网友E:
哈哈 能换个屏吗?
屏,PLC都用欧姆龙的,就很简单,使用PCLink

网友F:
用计数器的方式可否能实现啊!文字表述有点问题,最好画画流程图,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不管是写项目,还是做方案,先把段分一分吧,你这谁看谁都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哥我现在分了一下,帮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学校比赛的题目,型号都有要求改不了

网友H:
不想看,回复完毕~~
【方案】
台达网络产品在城镇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网友I:
驱动里面有个通讯状态,把这个值读出来,为0就是通讯正常,不为0就是异常,其他的就是显示的逻辑了
【方案】
从保险丝到游轮:德国地方公用事业公司的热像仪团队化身为客户服务团队

网友G:
楼上说的对,其实看起来很多操作,实际全部都是检测状态,至于闪烁之类的,如果有自带就用自带,没有自带就在PLC里写一个闪烁的程序,或者写个脚本
知行合一。
【方案】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桥式起重机上的应用

网友J:
我是来看评论的
【方案】
PDF 对于 GxP 来说是否足够安全?|维萨拉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看题目呗

网友J:
我要是看主编,看题目就把贴给删了
【方案】
发挥系统方案整合 给力食品加工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吧

网友K:
我看了一百个字就来回复了
你这个贴子比狗头版主的贴子更差
敏问找算丁亏楼累
敏问找算哭哲累嘿
敏问够算恐哈做累揍忍没催妹

【方案】
台达A系列伺服在快速成形机上的应用

网友L:
太长不看,看了一点,索然无味。
【方案】
EtherCAT I/O 系统中集成过电流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