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3):
想用第三方软件链接AB的PLC,读取写入数据。PLC的固态版本要是最新的,老版本的RSLinx是不是就用不了了。比如说AB的PLC,型号是Micro850的,固态更新成最新的了。那么RSLinx也要用4.0以上的版本,而且必须是Enterprise版的才行。

网友A:
850第三方?,用opc?,opc要买rslinx软件,参考手册上通信部分。

网友B:
那是因为缺少EDS文件。注册下就好了,网关版或OEM版是第三方软件通过OPC或DDE方式访问才需要,ab自己的软件连硬件不需要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