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3):
一个光电连接两PLC,需要中继怎么接?

网友A:
同类型可以

网友B:
假设光电是NPN输出,两台plc都是NPN输入,那就把两台plc的COM端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提问时尽量说的清楚一点,比如光电开关和plc的具体型号是多少。

网友C:
一个光电,反馈到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在到plc输入。想接几个plc接几个。

网友D:
怎么接?前提要确定好你的光电开关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