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抗不住了

楼主(2021-07-14):
低压配电房  配电柜主进开关  框架式断路器从检测到高温  到烧毁2天。检测到高温领导让坚持坚持 加大巡检力度,结果一地鸡毛 。

网友A:
本来气温就高,真不敢高负荷工作,很容易损坏东西,那就不一定划算了。。。

网友B:
这烧的稀碎了。还是要做好预防先啊

网友C:
领导让坚持,设备可不太听领导的!

网友D:
铜排不薄呀,晚上可以好好聚一餐了。

网友E:
很大因素是接线柱松导致接触电阻增大,还有动静触头电弧氧化导致接触电阻增大,如果楼主是管理岗就该坚持停电检查或更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聚餐是把这些卖了换钱吗?

网友G:
现在多少钱一公斤了?

网友H:
领导不懂吧,瞎指挥,万一出什么大事故怎么办?

网友I:
出事后最怕领导把责任推给维护人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聚餐是把这些卖了换钱吗?

聚餐费的问题,自由发挥

网友J:
领导指挥有方,一地残局,领导必有药方。

网友K:
让领导去解决吧,高温了,还让坚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本来判断也是松动引起的  当都紧固过后还是发热严重,判断是后者原因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L:
DW15/16/17等系列机械触点环境温度及本体都不会有问题,一旦出现过热故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进出母排螺丝有松动  有时感觉已经很禁了 但是由于母排与过流体接触很多都是点接触时间长了 点会热容造成松动

网友L:
DW15/16/17等系列机械触点环境温度及本体都不会有问题,一旦出现过热故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进出母排螺丝有松动  有时感觉已经很禁了 但是由于母排与过流体接触很多都是点接触时间长了 点会热融造成松动

网友M:
出现过热迟早要更换。

网友N:
低压进线总闸,检测到高温的话,离出故障也就不远了,竟然不及时停车检修?很多的低压房火灾就是这样引起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H:
设备服务于生产,设备出现故障是否要“带病运行”取决于设备故障风险与生产停机风险谁大,设备管理人员要做的是把设备故障风险准确描述清楚,由生产管理综合考量确定。一旦决定需要“带病运行”,设备管理人员要做的就是尽量降低设备故障风险和做好故障风险后的应对措施。
一个客户遇到50年难遇的洪水,很可能漫进厂里,厂里有化学品危险源,是否立即停产转移化学品危险源成了难以决策的问题?如果立即停产会造成环境事故,如果暂不停产一旦化学品危险源转移不成功就会出重大甚至特大事故,领导层(是层)下辈子基本就在里面度过了!但最终决定不立即停产,做好随时转移危险源的准备。做好预备工作,把危险源拆除时间降低到20分钟以下,现场准备了1台警车;2台危险品撤离车(其中一台发动机待速不停);2个现场小组,配备3套拆除工具,2套焊割工具,2套应急发电机组(1套开始运行);1个撤离路线小组负责监控保持撤离路线通畅安全,另外还设1个机动小组作为替补,1个后勤小组提供伙食服装保障。最后洪水没能漫入厂内,生产一直没有停。这事过后客户改进了生产工艺,取消了危险源。
为什么领导看起来什么事情也没干,但却那么高的薪水,因为他们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关键时刻需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最优的选择,而一般人都不具备这种素质!

网友P:
检测到高温到底是多少度呀,负荷电流是多大开关是多少A,再坚持期间没有用风机强制降温吗,聚餐经费目前线应该不低于30板不低于27吧。

网友Q:
看到这开关历历在目,一样的抽屈式开关08年夏天发现有股焦臭味,用红外线测温仪一测92度,后用电风扇对准猛吹,下降至70度左右,一直运行至检修把动触头更换

网友Q:
这种开关带负荷不如DW15,当时3000A的带2800A就发热,这种开散热不好,必须强致风冷散热

网友R:
估计检测发现前已经有一定时间了吧!
这种情况要坚持就得限制负载电流!

网友S:
回复 网友D:
电工不卖铜,活该一世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