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4):
如何分辨NPN和PNP?怎么和PLC接线?

网友A:
看型号或者原理图分辨PNP与NPN,看PLC的接线图会告诉你怎么接线的

网友B:
分辨PNP与NPN一般是看实物上的接线图,或者看型号。

PLC接线看硬件手册接线图

网友C:
这个图难道不是负极接com?

网友D:
COM接24V  NPN

COM接GND,PNP,

反正COM-输入点位差生24V压差就代表输入为1

NPN是吸收电流,COM是高定位

PNP是输出电流,COM是低点位

多画图,多看手册

网友E:
DC24V负载,NPN控制的是0V的通断,PNP则是控制+24V的通断;

网友F:
手册上自己翻一翻。

网友B:
通俗的可以理解为NPN是控制负极,PNP是控制正极。

PLC的输入端是一个光耦,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灯泡,灯泡有正极和负极两端,其中有一端是公共在一起的,另一端引到接线端子上靠外部电路控制。

如果公共端接了正极,那么外部需要控制负极,这个就是NPN输入。

如果公共端接了负极,那么外部需要控制正极,这个就是PNP输入。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图错了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错,NPN就是正极接COM

网友I:
NPN  漏型  信号端看做0V    plc公共端为24V
PNP  原型  信号端看作24V   plc公共端为0v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没错,NPN就是正极接COM

请教一下,如果您说没错的话,这两个图哪个是错的?都是jint发的图,一个com接负极,一个com接24v正。我每次都是负极接com。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图没错吧,上图是源性,下图是漏型,我接触过的好像德系大多源型的,日系大多漏型的。个人拙见

网友J:
争论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