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与mcgs通讯失败

楼主(2021-07-14):
为啥一直通讯不上,显示初始化失败,是通过一个q系列主站控制两个fx从站,plc程序已经下进去plc了,
然后现在把这个组态上的程序下进触摸屏初始化失败,Q系列没装以太网模块,不能以太网通讯,plc跟触摸屏是232通信
CPU名字叫Q00UCPU,但mcgs上只有Q00CPU,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楼主:
串口端口号也是跟那一个线一致

网友A:
Q00哪里有485?
编程口是23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是232

网友B(2022-05-07):
我也参加过这个比赛,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记得好像是通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