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做到不让我读出程序的

楼主(2021-07-14):
近日遇到一个没遇到的问题
上传程序提示
选择确定,等待一会儿出现
按确定就退出了
应该没有密码问题,禁止上传应建立在密码基础上
有谁知道这符号表如何勾选,按F1帮助是一堆英文还没细看。

楼主:
还一点电池报警了,但PLC还在运行,数据可能有丢失,因为时钟在2001年1月1日
难道是某些数据不匹配造成?

网友A:
CJ的CPU吧
我遇到过类似的。
只下载程序。其它都不勾选,
~~~~~~~~~~~~~~~~~~~~~~~~~~
下次上载就会提示没符号啥的,或者ST FB

网友A:
附楼上破解之法;
选择自动从PLC传输程序选择否,
菜单-PLC-传送-到PLC
把程序设置那些都去掉,如图,下载进去就OK
然后再次按正常流程上载程序即可、
(程序索引没有了,注释也没有,估计当时就没上载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使用的是CJ2M-CPU14
可能是没有下载符号,因为上载时没有见到“符号”选项
拿CP1H试了一下(上边没CJ),下载选“符号”,上载就有“符号”选项
抽空试试,实际就是换个输出点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初学PLC遇到过,问过客服也没个所以然
后面自己买了PLC就试出来了,不过防盗效果还可以。
更甚至,在线修改功能块,不传送源程序,别人上载程序,功能块都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CJ在这种情况下,程序上不来?
CP1H是可以上传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编程软件会卡一会,扫描程序也能扫描一部分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成功率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您提供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请私信收红包方式,略表感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200的也遇到过不能上载程序的问题,没有加密,可以连机,也不能在线。上载时编程软件就会卡死。也不知道当初厂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支付宝 bnnyygy@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付宝 bnnyygy@qq.com
红包已发略表感谢,请笑纳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土豪大哥。

膜拜。

网友C:
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典型的单键启停电路,它断开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