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容量计算

楼主(2021-07-14):
请教下各位,使用铅酸电池作为后备电源(220V),该使用几块电池?具体容量该如何计算。。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先确定你的不间断电源的用途,你要供电10分钟和100分钟,容量肯定不同

网友B:
这个确实是要看你市电断电后想用多久。。容量大小取决于你电瓶单个和并联的数量。。

网友C:
要知道负载功率大小和需要续航时间才能计算蓄电池容量。

网友D:
你需要的功率及运行时长,另外电池转换效率也要考虑;

网友E:
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答案。

网友F:
支持的负载有多大,然后需要运行多久,然后乘以120%

网友G:
电池的容量用电流与时间的乘积表示,称为安时Ah,例如30Ah电池,理论上用3A电流放电可用10小时。用30A放电可用1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