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14):
甲方公司员工联系我们这边:有个基站没供电了。(其实我现在公司不做供电的)

本来今天在100公里的地方装几台小设备电气,做完马不停蹄赶道现场。

1、根据发送的图片经纬度找基站,饶了几圈才找到,不容易啊!

2、穿安全背心(标准操作,基建作业还需要长袖,安全帽,三伏天哦),提上工具箱(里面专用工具就一个万用表)。

3、打开基站电柜。(门没锁,意外吧,里面几个蓄电池,被盗重点对象)

风扇、空调、电源模块一个灯都不亮。判断供电没进来。

通信机柜防水、空调一应俱全,还有LED照明灯~,相比工控,感觉做的更好,全是模块安装

4、电源输入居然还有双电源自动切换(市电、发电),发电的航空插头没接线,也就是发电没用过。

  测试  A B N-ABC 三相电压:
N-C 471V
N-B.48V
N-A 43V

A-B A-C B-C 大楷都是410左右,视频没截图。

看了上面的结果,感觉不妙啊,赶紧关闭电源输入开关(切换开关打到中间0)。

~~~~~~~~~~~~~~~~~~~~~~~~~~~~~~~~~~~~~~~~~~~~~~~~~

经过九牛二虎找到电网下线电表:
测试结果 N ABC都OK

视频只拍了N-ABC,没有拍到 A-B B-C A-C的电压,都是OK的。

~~~~~~~~~~~~~~~~~~~~~~~~~~~~~~~~~~~~~~~~~~~~~~~~~~~~~~~~~~~~~~~~~~~~~~~~~~~~~

结论:N线断了,不知道我判断的 对不对?

25&35的铝芯电缆(铜芯会被盗),在城市里,没有穿管,直接埋入地线。。100~200米距离。

后续:看似基站高大上,其实做的很垃圾。

网友A:
零线不太可能会被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线不太可能会被盗吧

这种现象基本上就属于零线缺失的故障,至于是否零线被盗,就不敢乱说。

这种现象我就遇到过,就是零线被盗引起的。

网友C:
没看到后续解决对策,是反馈给对方说供电线路断线(被盗),然后要求对方派敷设线路的维保专人跟进处理?

网友D:
三相电压都有,就是没有220,上端是有的,对吧!

楼主:
回复楼上的,电源线是一根铝芯电缆,应该不是被盗了,5g太耗电,估计中间断了吧,

后续介绍给专门做接电的朋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表出来正常的,到基站电柜进电不正常(断开后面负载测试的)

网友A:
很佩服楼主,这么滴维修还能有办法拍视频;我们这里都是紧急抢修,基本都兵荒马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楼主,这么滴维修还能有办法拍视频;我们这里都是紧急抢修,基本都兵荒马乱了

领导需要现场图片,视频,还有经纬度照相机。

领导打麻将,干活的现场热火朝天。

网友E:
零线断了,

网友F:
很多公司都是必须要有干活的照片
这个是证据
必不可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楼主,这么滴维修还能有办法拍视频;我们这里都是紧急抢修,基本都兵荒马乱了

领导需要现场图片,视频,还有经纬度照相机。

领导打麻将,干活的现场热火朝天。
这很正常,这边忙到四脚朝天,那边传来碰的声音··